[求助] perl中的0值问题

楼主(2016-04-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perl中,0会被认为是空,比如我在文件中抓取一个关键字并统计其个数,结果是0,我将0这个值放进一个hash,但是这时候hash会认为这个键值对不存在(或者直接赋值给一个变量也是同样的情况,当判断这个变量是否存在时,值为0的变量被认为undef)。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多谢

楼主(2016-08-04):
没人回答。。。

网友:
键用关键字,值为undef,当使用的时候对undef处理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