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该bandgap的启动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6-04-08):
这是一篇论文里一个BG,感觉A点在电路启动后依旧是高电位,导致M6~10不能导通,不知道这么分析对不对

网友:
應該是有問題,
M5 Should be replaced to NMOS and Source connect to ground

网友:
高电位有多高?低电位有多低?
这又不是数字电路,举一个高电位低电位就能分析了?
首先考虑这个电路的简并点在哪,启动电路的目的就是使电路脱离简并点。
如果这个电路的简并点是op的正负输入端都接近于VDD,而输出趋向于0,那么这个启动电路就是没问题的。而如果这个电路的简并点是op的正负输入端接近于0,而其输出接近VDD,那么启动电路的功能应该是使op的输出端降低。

从上述情况来看,考虑放大器可能的Offset,应该针对两种情况分别设计启动电路。但实际不然 ,一个稳定的Bandgap应该确保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而一个处于兼并态的Bandgap其正负输入端应该是趋于相同。如果反馈系数是正常的,上述第一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那是正反馈过度的表现。所以对于正常的Bandgap,应如二楼所述,考虑op输出端被钳制在VDD附近的情况,用NMOS将该点电位降低以脱离简并。

你的感觉是对的,但是分析的过程如果深入一些,就不会出现这种模凌两可的结论了。

网友(2017-07-31):
启动电路里面的反相器一般会用倒比管,和通常意义的反相器还不太一样。我觉得M5是PMOS也可以 ,得再分析一下。

。。。额,我弄错了,楼上说的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