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6-04-08):
用了一个dw库里的 IP,然而在compile时候的map时候报错了,compile之前没有问题。
Error: DC failed to elaborate netlist for 'DW_fifo_s1_sf', implementation 'rtl'. (SYNH-52)
Error processing 'datapath'.
datapath是顶层的一个module
先谢过了。。。。。。

网友:
RTL里调用了Design Ware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之前用的SRAM 没有问题这里面用的是FIFO就有问题了。
最诡异的地方是报错的地方是mapping,之前都没有一点错误。

网友:
确认代码列表是是不是例化了dw_ware的仿真模型,dw是自动调用的,不需要在文件列表里加dw文件
确认dw庫是否已经正确的设置了,要保证你需要用到的dw在库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综合的SRAM是可以的,但是FIFO就不行了。。。
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还是谢谢啦!

网友:
看log的意思应该是没有找到DW的位置
不过不建议在RTL中使用这种跟工具相关的例化,要是换C或M加的就没法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新的DC可以自己找到DW位置不需要设置,之前我试验过。。。。
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