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APB的uart的fifo数据读取

楼主(2016-04-08):
最近在做基于apb的uart,uart接收到的数据先存储于fifo,在fifo中的数据达到设计要求时,就发出一中断,表示数据已经准备好,可以读取,具体时序如下所示:

ready_int表示数据准备好的中断信号,apb接收到次中断后,拉高apb_sel选择信号,
其中fifo的读使能为,rd_en = apb_sel && !apb_en(忽略读写信号),不知这样合不合理?
因为数据要在apb_en变为高电平稳定下来,所以也不确定自己的设计是否合理?望指点指点!

网友:
你的UART模块是基于APB接口的slave,FIFO的读使能是根据APB总线译码得到的,完全取决于APB的master什么时候来读FIFO,作为UART只能被动接受被读,唯一可以控制APB master行为的就是你送出的表明FIFO ready的状态信号。FIFO的读使能 rd_en = apb_sel & (~apb_write) & (~apb_enable) & (apb_addr == FIFO_ADDR) ; FIFO读出的数据寄存一拍到apb_rdata上,使得数据是在apb_enable为高时有效。

网友:
这个看楼主使用的fifo接口时序了,是FWFT吗? 楼主可否讲fifo接口的 timing 一起给出,才好判断

网友:
不对吧。读使能应该在apb_en高的时候有效,不然你的截图里面会读三次FIFO,而实际应该是只读两次。总线去读这些外设一般都有一个周期的延时,数据一般在apb_en下一个周期给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