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混仿后仿真时反标的问题

楼主(2016-04-09):
1. 混合仿真的前仿(模拟前端SPICE网表+数字前端RTL)已经通过
2. 混合仿真的部分后仿(模拟前端SPICE网表+数字后端网表+SDF)已经通过
3. 混合仿真的部分后仿(模拟后端网表+数字前端RTL)已经通过
4. 混合仿真的部分后仿(模拟后端网表+数字后端网表)已经通过
5. 混合仿真纯后仿(模拟后端网表+数字后端网表+SDF)编译错误。

目前项目顶层是模拟,里面调用了数字模块。仿真工具是XA+VCS。 现在进行到步骤5时,反标SDF时报找不到数字模块,看上去像是路径设置错误,但是2是能过的,所以应该不是路径问题。

请教各位,混仿的纯后仿大家咋跑的?多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应该是VCS对layout后的模拟网表支持不好吧,识别不到路径,把SDF反标写进数字网表中就好了,不要像通常的做法一样把反标写在Testbenc上。

PS:可能是我人品不好,在EETOP问了这么多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过正确答案,最终都是自己摸索出来。蛋疼。

楼主:
已经解决了。

VCS自身不好用。

网友(2017-05-22):
小弟最近也在为混合后仿搞的摸不着头脑, 其实纯后仿的话直接提取版图上全部物理参数后用Full-spice的方法仿真就好了. 缺点就是非常的忄曼....
不知大哥您是否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