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ESD电压测试有时需要同时过三种模式?

楼主(2016-04-09):
为什么ESD电压测试有时需要同时过三种模式?而不是只过最高的那个模式就可以吗?具体有什么区别呢这三种模式,因为之前面试的时候有一家公司问过这个问题,问得很详细,给我问懵了,因为平时也没有做过测试,没有了解过这么深,求大神解释,谢谢啦

网友:
常用的是HBM,MM,CDM
MM与HBM有一定的折算关系,可以归为一类;CDM又是另外一类;
现在基本的还是HBM,CDM做了的还真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再请问一下  他们是根据什么分类的呢?

网友:
HBM MM CDM模拟的环境不一样。HBM是人体模型,模拟人体带电,接触芯片放电;MM是机械模型,模拟机器带电对芯片放电;CDM是放电器件模型,模拟传送带上器件带电,接触地十放电。所以不存在哪个高的情况。常说的一般都是过HBM MM,本身有个大概的换算关系。记得貌似是HBM 2K 近似MM 200?你可以检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