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导出线路打平的网表,没有层次的线路网表

楼主(2016-04-09):
有高手知道如何导出线路打平的网表,没有层次的线路网表吗?

网友A:
在启动路径下找到sim.rc,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
写入cdlNetlistType = 'fn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不行啊,是用IC5141吗?

网友(2021-07-03):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路径下找到sim.rc,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
写入cdlNetlistType = 'fnl

学习学习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路径下找到sim.rc,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
写入cdlNetlistType = 'fnl

大佬您好,我按照大佬的意思新建了,也抽出来了cdl,但是想和原来的cdl一起过SVS验证一下,结果SVS报出来了错误,说我的语法不对,但是为什么仅仅从7908行开始报错,而且也不是依次去报错,我感觉从第一行的也是这么写的,为什么到了这一行才开始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