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f030模数转换问题。

楼主(2016-04-09):
STM32F030的ADC开启是将ADEN位置1,关闭是将ADDIS位置1。如果用软件直接将ADEN位清零,可以直接关闭ADC么?如果可以,那为什么要设置ADDIS位,如果不可以,直接清零ADEN位起什么作用.
if ((ADC1->CR  & ADC_CR_ADEN) != 0)
{
  ADC1->CR  &= (uint32_t )(~ ADC_CR_ADEN);
}
这个是stm32f030的参考手册给出的ADC校准的代码,其中为了确保ADEN=0,就使用了直接清零ADEN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