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手算增益的时候源漏之间电阻ro

楼主(2016-04-09):
关于MOS管手算增益的时候源漏之间电阻ro,这个参数怎么的到呢,谢谢

楼主:
有人说是等于仿真时的gds分之一,但是不仿真手算的话要怎么找到这个参数,书上说等于LAMTA*Id分之一,但LAMTA这个参数在工艺库里有吗?如果有的话,求告知,谢谢

网友:
好像有公式的吧,1/(λId)

楼主:
回复 3# 夜冷了 是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拉姆他怎么来(原谅我不会打那个字),是工艺库里给这个参数吗?

网友(2016-07-28):
通过测试可用算出来

网友(2016-08-28):
建议扫描各个vgs vds下的gds。可以直接得到ro,并且更好的掌握ro变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