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delsim6.3仿真altera fft ip core问题。

楼主(2016-04-09):
用modelsim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在仿真的时候sink_ready信号一直不能拉高,如下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下,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2016-06-18):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仿真的时候reset信号的时间太短,要求必须满足一个时钟周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