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仿真开漏(Open Drain)IO口

楼主(2016-04-09):
如图所示的I2C协议中SDA实际电路:

SDA driver

SDA driver

像这种带OPEN-Drain MOS及上拉电阻在纯verilog中仿真比较难搞,特别是同一总线连接多个器件的情况,但是可以近似处理

//----for synthesizable block---//
inout SDA;

wire sdai,sdao,tri_sda;

assign sdai=tri_sda?SDA:1'b0;
assign SDA=sdao?1'bz:1'b0;

//---------for testbench---------//
inout SDA;

wire RX;
reg EN,TX;

assign SDA=EN?TX:1'bz;
assign RX=SDA;
pullup pu(SDA);

不过这种近似还是不够准确,根据HDL标准,可以使用wire AND 线网

//---综合电路中--
inout SDA;

wand SDA;

assign SDAI=tri_sda?SDA:0;
assign SDA=SDAO;

//--testbench----
inout SDA;
wire RX;
reg EN,TX;

assign SDA=EN?TX:1'bz;
assign RX=SDA;

此方式定义在仿真中只要有一边定义了wand线名,双向口就可以完全模拟如图所示的功能

网友(2017-07-24):
请问什么是open-drain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