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size_only 与-in_place_size_only的区别

楼主(2016-04-10):
有人能说一下,这两者使用上的区别嘛

网友:
size_only在placement中可以随意移动,在opt时可以调整大小:
in_place_size_only在placement中工具尽量不移动它,而且opt时只有周围有空间时才可以调整大小。

网友:
UG上写不一定有空间才可以调整大,相邻的cells,in_place_size_only可以出现overlap的情况,需要legal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