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 or ac couple

楼主(2016-04-10):
想把vco出来的信号变成rail to rail, 换一个vdd,用level shift 和 ac couple, 各有什么优缺点呢?FVCO = 2GHz左右

谢谢各位!!

网友A:
AC couple 占空比可以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奥,那level shift有没有其他优势 over ac couple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Cap

网友:
也可以直接用比较器

网友:
2G的频率还是AC couple简单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在低频的时候,比如100M或者10M 的时候用level shifter吗?是因为ac couple的cap在低频的时候阻抗比较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M 以下就是level-shifter

网友D(2020-11-28):
引用 网友A:
AC couple 占空比可以好点

请问一下,AC couple为什么可以使占空比变好?该怎么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AC couple为什么可以使占空比变好?该怎么解释?

占空比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负反馈

能不能麻烦您说详细一点,或者哪本书上的哪个理论可以解释?谢谢!

网友(2021-05-25):
AC couple 电路怎么做的,楼主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