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运放方针式,添加工艺角问题

楼主(2016-04-10):
进行运放仿真,添加工艺角问题

进行运放仿真,添加工艺角问题
,请问大神们难道我工艺角加错了?还是工艺库问题?

问题

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你是不是在开始仿第二个工艺角时,没有先delete一开始定义的device,然后又重新定义了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cadence原来有个0.18um的,我用那个做仿真就好使,我用.25的就不好使,我把.18的就那个号是的都删掉只加.25的也不好使会出现这个
   我要是模型用的.25得工艺角用的.18的也可以仿,因为都是tsmc的,但是那仿出来的就不对了吧,因为那是.18的工艺角,对吧?可能我的.25得库不对,少东西?.25的是我在论坛上下的,.18是之前就有的。

网友:
不同尺寸下,工艺参数也不相同。
建议你把.lib打开看看每个device的定义是什么样的,跟你电路网表中的device名字是否能对应上。多研究一下库文件,多半就找到问题了。
不知道你是用list还是用ocean来仿的工艺角,再检查检查是不是有不小心的设置错误。
有时候spectre仿真器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scs里面的model和器件的model不一致吧  上面不是说toxp没被定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