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某个节点处的寄生电容如何仿真?求高人指导

楼主(2016-04-10):
怎么搭建Testbench?求高人指导

网友:
不可能在Pre-simulation就進行寄生电容仿真,
既然是寄生電容(Cp),
當然是layout完成後,
抽Layout parameter extraction (LPE),
才知道真正的寄生電容.

除非有經驗設計的工程師設計過類似電路第二次,第三次.....
從之前的經驗中,
早已經知道寄生电容有多少!

如過硬要在Pre-Simulation中,
搭建Testbench!
可以在抹節點自行加入電容,
但電容值無法預測?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想要得到cadence中电路的结点电容,不知该如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