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级密勒补偿cascode运放,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6-04-10):
带宽要求做到200M,相位裕度要达到75度,增益90db,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GBW可以达到要求到是相位裕度达不到,改变调零电阻,太大会使零点进入GBW内,这肯定不对的,而且电阻大了,GBW也跟着变大了,相位裕度也达不到要求,虽然f3db*Ao不变,这个时候如果去调Cc电容,是可以达到200M,75度的要求,但是实际的GBW改变了f3db*Ao,最多做微小的变化。小弟我现在觉得是非主极点的问题,但是怎么调也不行,之前设计的时候是按fnd=3GBW设计的,有没有人高人指点下小弟。

楼主:
是写的看不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意思是,二级运放,miller补偿要么GBW不够,要么零极点调不好导致相位裕度不够或者不稳定。这个该怎么办。

网友:
相位裕度 PM=90-arctan(GBW/fnd), 你的fnd=3GBW,PM最大能达到71.6度,好像不能调到75度。

网友:
如果不care功耗的话,fnd继续往gbw外面推,做大GM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的时候将零点放在在1.2倍的GWB处也做不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确实是可以那,把GM2做大,但是有功耗要求,我也不知道师兄的意思那,我是感觉我没做错呀,但是我师兄就觉得我有错。

网友:
提高功耗,或者减小寄生,或者更改架构

网友:
将零点放入gbw内,靠近gbw,也许有帮助

网友(2016-07-03):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一个90dB,GBW=3GHz的运放,不care功耗,现在调到了81dB和2.5GHz,想问下用差分的casecode加共源级做的二级运放能做到吗。不行的话,请问下,用什么结构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