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建立symbol的问题

楼主(2016-04-10):
问一下CANDENCE中如何将写好的veriloga模块生成一个symbol,新手,求详细回答。

网友:
写好之后,保存退出编辑器,编译通过,自动创建symbol

网友:
随便找一本书都有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 我去找找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