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5141显示宽长比

楼主(2016-04-10):
麻烦问下cadence 5141在画电路图时,怎么才能让管子的宽长比直接显示出来?而不是一个一个的点value和name让其显示?

网友(2016-06-05):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2017-03-19):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1# tf001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窗口有一个edit-component display,选中对应的器件,就可以显示N管或P管不同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貌似不是这样的,我的是跑完仿真之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0-09-07):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10-17):
icfb 主窗口- tools - CDF - edit, 选择 library, 选择库,paramDisplayMode项修改为parameter, Ok.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