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输出信号的峰峰值限制在0.3V以内呢?

楼主(2016-04-11):
想把输出的sin信号的峰峰值限制在0.3V以内,用MOS二极管的话最小也就0.7V 吧,有什么方法吗??查了些资料也没找到方法。谁能提供些吗?

网友:
Do your Design Process has Low Threshold Voltage MOS,
This LVT MOS threshold about 0.2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这里工艺的Vth最小也就0.7V左右,所以想能不能找个电路方法来实现0.3V的限幅

楼主:
能不能用某种电路结构来实现啊?求高手

网友:
   先升压再限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