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ller 3.2确实可以用于 CENTOS 6.4的64位操作系统!

楼主(2016-04-11):
感谢本论坛牛人fxj1990 的指导,synopsys installer 3.2确实可以用于 CENTOS 6.4的64位操作系统!我已经安装过了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怎么弄的呢,可以说说吗?
似乎最新的 Synplify Pro 2015.09sp1 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原来的synplify破解只能到2015.03。可能是从2015.09开始,使用了新的feath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达人可以说一下新的 feature 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在release note里找到对应的feature。。。建议还是用2015.03吧,eetop上可以找到那个100多k的src文件,里面feature针对J系列版本的软件是完整的,K系列里面有些不能用,synplify201509就是J系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可以我都是最新的K系列,现在回不去了。
能否告知一下,怎么支持K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那个版本,最重要的是找到feature,如果在新版本的release note里找不到对应的feature,那就只有猜了(好像10年往后,很少能在release note里发现feature信息)。在linux系统下,你把k版本对应的程序文件夹删了就行(如果有完整feature的程序文件夹就不用删了),重新安装J的。如果对比下K与之前版本的授权策略,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最明显的就是.bshrc文件中,搜索路径中的amd64替换成了linux64,再者scl也变成了“建议使用11.11”,但这个版本似乎不稳定,最后很多程序的核心组件进行重组,比较典型的就是dc里的lc,已经从dc中分离,而其又是读取lib文件的一个重要组件,但其lc独立的安装包不好找。总之,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不建议安装feature不全的高版本程序。

网友:
灰常感谢你的热心答复,但是升级版本是大势,就算现在我不升级到K,以后也总会升级上去的。会用2016,2017版本的,不可能一直停顿到2015吧。。。

网友:
回复  yaoguaiws

    是的,原来的synplify破解只能到2015.03。可能是从2015.09开始,使用了新的feat ...
引用 网友B:

    不是feature的问题,新版SCL 11.11中SSS校验都过不去,估计是校验方法有小改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说是出现了重复的feature,造成了sss无法通过,不过这没关系,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scl的授权机制工作,因而你可以用11.7的sssverify那个文件去替换11.9的(11.10和11.11的也可以用,但是不太稳定),这种方法我验证过了(在开启授权时生成的log里显示都已验证通过),至少J系列的没问题,K系列的除了synplify也都可以授权成功(synplify的feature发生了变化,如果你试过,就会发现授权并没有变,但是有的feature已经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