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段fft的verilog代码的问题吗

楼主(2016-04-11):
//********************************************************************************
//移位处理单元模块
//*********************************************************************************
module shift_process(clk,rst,shift_in_valid,shift_ctrl,up_in_real,up_in_image,
                     dn_in_real,dn_in_image,
                                                        shift_out_valid,up_out_real,up_out_image,dn_out_real,
                                                        dn_out_image);

input clk,rst,shift_in_valid,shift_out_valid;
input shift_ctrl[1:0],
      up_in_real[11:0],up_in_image[11:0], dn_in_real[11:0],  dn_in_image[11:0];
                //分别是上一级和下一级RAM中的复数的实部和虚部输入
output up_out_real[9:0],up_out_image[9:0],dn_out_real[9:0],        dn_out_image[9:0];
       //分别是进行移位操作后的复数的实部和虚部输出

endmodule

Error (10773): Verilog HDL error at shift_process.v(10): declaring module ports or function arguments with unpacked array types requires SystemVerilog extensions
Error (10773): Verilog HDL error at shift_process.v(11): declaring module ports or function arguments with unpacked array types requires SystemVerilog extensions
Error (10773): Verilog HDL error at shift_process.v(13): declaring module ports or function arguments with unpacked array types requires SystemVerilog extensions

网友:
Yeah, you must know what packed arrays and unpacked arrays are. Packed arrays are something like this: input [1:0]shift_ctrl; while unpacked arrays are something like this: input shift_ctrl[1:0]. The difference is that when you index some bit like shift_ctrl[0], if you define shift_ctrl as a packed array, then shift_ctrl[0] is just a bit. However, if you define shift_ctrl as an unpacked array, then shift_ctrl[0] is just an int type which takes 4-8 bytes depending on your machine. So maybe in this case, you should use packed array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还是会报错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hift_process.v(11) near text "[";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完之后报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hift_process.v(11) near text "[";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hift_process.v(13) near text "[";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Error (10112): Ignored design unit "shift_process" at shift_process.v(4) due to previous errors

网友:
module shift_process(clk,rst,shift_in_valid,shift_ctrl,up_in_real,up_in_image,
                      dn_in_real,dn_in_image,
                                                         shift_out_valid,up_out_real,up_out_image,dn_out_real,
                                                         dn_out_image);

input clk,rst,shift_in_valid,shift_out_valid;
input [1:0]shift_ctrl;
input [11:0]up_in_real;
output [9:0]up_out_image;
output [9:0]dn_out_real;
output [9:0]dn_out_image;
        //分别是进行移位操作后的复数的实部和虚部输出

endmodule

Try this.

网友:
Or you could move input output identifiers into your module I/O list like this:

module arbiter(
    input clk,
    input req0,
    input req1,
    input rst,
    ouput gnt0,
    output gnt1
);

网友:
input shift_ctrl[1:0] :
改为input 【1:0】 shift_ctrl;

网友:
verilog 可综合的代码没有数组,只有数据位宽,在input 和端口名中间,并且其他的reg和wire型数据类型也类似,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