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PERC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4-11):
工作需要用到,不知道怎么使用,是FAB提供RULES,还是自己编写RULE

网友(2016-05-24):
一般都是自己寫的, foundry 不會提供.

网友A(2019-08-14):
foundry会提供一些通用的基本rule供参考,但具体应用规则确实需要自己写

网友B:
跟run DRC一样的做法,foundry会提供相应的rule,出来的结果有三种(CD ,P2P,ESD结构),分别查看

网友:
有rule CD P2P 等等 之前遇到五项check

网友(2019-09-20):
@4楼,5楼的兄弟,能分享下RULE 么?谢谢啦

网友(2019-10-21):
同求相关的rule reference;

网友(2021-09-07):
同求,或者能分享一下工厂提供的rule吗

网友C(2023-04-23):
大家有perc rule refernce的吗?同求

网友(2023-08-18):
有没有知道 cd的错 怎么修改 的经验

网友D(2024-07-03):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perc rule refernce的吗?同求

需要什么样的rule,可以联系,很多检查都有写过。

网友(2025-05-15):
引用 网友D:
需要什么样的rule,可以联系,很多检查都有写过。

大佬,有没有HHWFSA90E1L07 90nm 工艺的PERC rule,求分享,如果没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个其他工艺的ruel借鉴一下怎么写的.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oundry会提供一些通用的基本rule供参考,但具体应用规则确实需要自己写

请教一下这个rule 自己写的话怎么写啊,需要工艺厂提供的哪些文件呢?是ESD rule 和Latuch up rule 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个rule 自己写的话怎么写啊,需要工艺厂提供的哪些文件呢?是ESD rule 和Latuch up rule 吗?
...

都不需要,如果针对layout的话需要加lvs rule。可以参考calibre 安装目录下的perc example 中的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不需要,如果针对layout的话需要加lvs rule。可以参考calibre 安装目录下的perc example 中的示例。
...

不需要ESD ruel,这些吗?只需要LVS rule吗?我把rule 哪里的路径填LVS的 rule的路径抱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run DRC一样的做法,foundry会提供相应的rule,出来的结果有三种(CD ,P2P,ESD结构),分别查看 ...

请问一下自己写的话,里面包含些什么内容啊,能分享一下rul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run DRC一样的做法,foundry会提供相应的rule,出来的结果有三种(CD ,P2P,ESD结构),分别查看 ...

这三种结果是需要写三个rule?去检查吗?需要分别跑三次验证还是一次呢?能分享一下如何写rule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