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综合过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4-11):
在综合时遇到如下问题:Error:./rtl/fifo/dram512.v:317:case inequality(!==)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VER-190).
从这个问题分析,“!==”此操作符是不能被综合的,但是dram512.v这个模块是一个IP,不是我自已编写的。我该怎么处理呢?求大神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是可以综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已经报出ERROR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IP的话,综合用到的文件应该是DB吧,你会不会把ip对应的simulation model给加进来了,这个是不能综合的。
最好贴出错误位置的上下文,有时候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就是你说的这种原因。我把DRAM的仿真模型直接来综合了。已换成DB文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