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装jazz工艺库求助

楼主(2016-04-11):
工艺库是直接解压免安装程序的压缩包(sbc18h3_ic61_v3.4_hotcode.tar.gz)。linux系统是RHEL5.6 Tikanga 64bit,shell类型为.bashrc
cadence版本是ic615

PDK安装说明:
①PDK里面有个Supported shells说明,设计包支持csh和tcsh的shell。“The Jazz design kit supports the csh and tcsh Unix shells only. The design kit will not function properly with any other shell when using the standard installation procedure. If you use a different Unix shell, please review the contents of Section 7 of this document.“
②pdk说明里面显示需要在启动目录下建一个JAZZ.cshrc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些文件路径。启动virtuoso命令之前要source ~/JAZZ.cshrc。

安装情况:
直接解压后新建library添加里面的工艺库,
①SCH可以调用该library里面的元件,但是没有自动加载仿真模型,无法正常仿真
②加载display.drf文件后,layout能正常显示个图层颜色,但是调用该库里面元件的时候显示"pcell eval failed",但是在库的lib里面打开元件的layout显示是正常的。现象应该是库里面的元件不能对应到其他layout下面,PDK里面的tech.db和techfile.tf文件也放到启动目录下试过,依然对应不上。

求助问题:
有坛友在bashrc类的shell下安装成功jazz的工艺么,因为对linux系统理解较浅,如果必须要修改cshrc文档成bashrc格式的话比较麻烦(不只是环境变量,工艺库加载路径下还有一些xxx.cshrc文件),如果能不修改文档格式最好了。

楼主:
已经安装成功,花了一些时间摸索。首先shell的问题可以通过新建一个用户,修改这个用户的shell类型为csh。然后就是基于bash的环境变量修改成适合csh类型的环境变量。另外就是在原来的环境变量基础上增加jazz工艺安装向导里面的一些变量设置(基本就是基于原来的环境变量增加一些更新的变量)。
最后就是按照安装向导设置projeck,在相应的路径下启动软件。

网友(2017-05-15):
请问jazz 的PDK是您购买的吗?如果是免费的,能不能麻烦发我一份?谢谢!!邮箱:979148213@qq.com

网友A:
JAZZ工艺库安装还是比较好装的,一般PDK里都有安装说明。比较难的是jazz的工程目录的建立,很长一串选项,比较难记!
还遇到过难装的PDK有plessey的工艺,当然xfab的PDK安装也需要花一点时间。还是像smic一样有安装脚本,根据提示安装比较人性化。提示:有的PDK会认cadence环境,CDB格式的只能在能启动icfb命令的环境下安装,而OA格式的只能在能启动virtuoso命令的环境下安装。

网友(2017-11-01):
回复 楼主:

    在吗,向你请教关于jazz工艺库的问题,能不能加我QQ:1846293445,私聊!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关于jazz工艺库安装问题,有没有安装说明文档,发一份给我,感谢   联系方式:QQ:1846293445

网友:
i can't download it from mosis.com ,could you share it ?

网友B(2017-12-13):
你好,你有遇到PDK的使用期限到期的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C(2018-01-22):
我现在遇到不能运行makeProjectTree 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呀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了。

网友:
楼主用JAZZ SOI的PDK跑过1dB压缩点仿真吗?有没有不收敛的情况?

网友(2018-03-19):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的soi库是在哪里下的呢,是和jazz公司签了保密协议,公司那边发过来的吗

网友(2018-05-02):
Share JAZZ PDK for me

网友(2018-12-29):
回复 网友E:

   您好,请问一下 您有sbc18的工艺库吗,我想要衬底部分,能够用ads打开的就行,可以发我一份吗 18883992856@163.com

网友F(2020-02-29):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有遇到PDK的使用期限到期的问题吗?怎么解决。

你好,我在调用库里电感(使用inductor tool)的时候就会报使用期限到期的问题,其他时候都是好的。这个跟你遇到的是类似的问题吗?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0-04-01):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在调用库里电感(使用inductor tool)的时候就会报使用期限到期的问题,其他时候都是好的。这个 ...

改一下系统时间就好了,具体该到什么时候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G(2020-06-15):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不能运行makeProjectTree 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呀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makeProjectTree该怎么使用呢?

网友(2023-02-07):
请问下楼主在安装PDK时 “setenv  kit_dir/HOTCODE"这一步时有出现“setenv:Variable name must begin with a letter”这一问题吗?楼主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4-11-23):
引用 网友A:
JAZZ工艺库安装还是比较好装的,一般PDK里都有安装说明。比较难的是jazz的工程目录的建立,很长一串选项,比 ...

最近准备做TIA,也需要这个工艺库,能分享下么,免费和有偿都行,qq 93421160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