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我的adc用内部基准的时候开始几个转换周期输出码偏低呢?

楼主(2016-04-11):
测试的时候,saradc用内部基准的时候开始几个转换周期输出码偏低,经过10个周期后才稳定下来;用外部参考电压时候正常,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用内部buffer来驱动DAC电容,是不是要留出来一个clk,来保证在量化之前将电容下级板充电到参考电压,然后再进行量化

网友:
若是內部ADC使用運放推SAR電容,
可能是運放推力(driving ability)不足!
若是使用電阻推電容,
電組值不夠小! Settling time too long!

楼主:
運放推SAR電容什么意思~SAR電容是指DAC的电容?

网友:
SAR ADC 裡面的DAC 是用電容方式來達成的,
SAR ADC 裡面的電容 先sample Input 訊號 (Vin),
再 sample 到參考電壓 (Vref),
內部參考電壓電路就不知道您怎麼設計了?
因為參考電壓推力不是無窮大(非理想電壓源),
所以會有settling time 的問題?
您用外部參考電壓,推力就是無窮大,就沒有settling time 的問題?

所以您可能要把如何產生參考電壓的電路貼上來.
才能確定問提所在?

楼主:
SAR ADC 裡面的DAC 是用電容方式來達成的,
SAR ADC 裡面的電容 先sample Input 訊號 (Vin),
再 sample 到 ...
引用 网友A:

ADC内部参考电压经过12个转换周期的时间,稳定到2.5V,跟测试输出码偏低的时间长度差不多;不过仿真的输出码没有偏低这么长时间~

网友:
請教您的上圖是實際量測得到的圖還是仿真的圖?
V(OUT1) 的電壓是1000V 左右?
是否有Power ON reset Signal ?

楼主:
請教您的上圖是實際量測得到的圖還是仿真的圖?
V(OUT1) 的電壓是1000V 左右?
是否有Power ON reset Signa ...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图,1023不是电压,是code,CLK1是时钟,ckend是一次转换完成,vref是上电启动后的vref;Power ON reset Signal AD里没有~

网友:
好奇位甚麼您的VT(/Vref)在 10uS 之後才開始充電上來?

楼主:
好奇位甚麼您的VT(/Vref)在 10uS 之後才開始充電上來?
引用 网友A:

不是 VDD从10us开始上电的~

网友(2017-01-04):
请问楼主问题如何解决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