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写可综合的循环语句

楼主(2016-04-11):
我打算用verilog写一个16位的移位寄存器,要用到循环,目标是提取36位的一个数的有效位数,如果最高位是0,则把高位是0的位数舍去,取16位。就必须要给计移位的integer赋初值,我现在用的是initial模块赋初值,但是这个在综合时候是会被忽略掉的,有什么其他赋初值又可综合的办法。没有用for循环,因为for循环到综合的时候又特别占资源,我就是为了节约资源才取有效位的。请各位大神帮忙

1

1

2

2

楼主:
啊,图片发出来位置乱了,还是自己顶一个

楼主:
又是我自己在说,暂时是在这个时序电路里用一个同步复位信号赋初值

网友:
initial不能综合,可以在复位的时候赋处置,引入reset复位

网友:
可以尝试在复位中赋初值

网友:
同步复位信号? 这复位信号rst跟时钟没关系呀,应是异步信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模块,后来就将全局的异步复位信号reset改成了这个小模块的局部的同步复位信号sc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