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请教csmc 的cdl文件导入错误

楼主(2016-04-11):
需要生成数字库,但是导入CDL文件有错误
全都是下面这种。
*** SYNTAX ERROR IN LINE:     178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79:M4 N_14 N_19 N_10 GND! NN  l=0.500u w=2.6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79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0:M5 GND! N_13 C GND! NN  l=0.500u w=2.15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0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1:M6 C N_13 GND! GND! NN  l=0.500u w=2.1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1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2:M7 N_13 B N_165 GND! NN  l=0.500u w=2.6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2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3:M8 N_10 A GND! GND! NN  l=0.500u w=2.6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3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4:M9 N_165 A GND! GND! NN  l=0.500u w=2.6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4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5:M10 GND! N_10 N_11 GND! NN  l=0.500u w=2.6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5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6:M11 N_11 N_10 GND! GND! NN  l=0.500u w=2.6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6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7:M12 N_10 B N_14 VDD!  NP  l=0.550u w=2.8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7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8:M13 N_11 N_19 N_14 VDD!  NP  l=0.550u w=2.800u
*** SYNTAX ERROR IN LINE:     188 DUPLICATE ELEMENT NAME
    189:M14 C N_13 VDD!  VDD!  NP  l=0.550u w=3.750u
请问有谁遇到过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导入的时候要选择netlist language,你这是类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