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stemverilog仿真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11):
今天在用questasim仿真systemverilog语言写的平台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如下:
class A ;
    int i ;
endclass

class B ;
    A a0 ;
    int j ;
    task run();
        A a1 ;
        a0=new ();
        a1=new ();
    endtask
endclass
这种写法是正常的。但是如果
把task中的头二句换一下,就会报错。即
class A ;
    int i ;
endclass

class B ;
    A a0 ;
    int j ;
    task run();
        a0=new ();
        A a1 ;
        a1=new ();
    endtask
endclass
这个时候综合就会报错,
** Error: D:/Project/self-study/SV/class_in_class/class_in_class.sv(11): near "a1":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IDENTIFIER, expecting #
** Error: D:/Project/self-study/SV/class_in_class/class_in_class.sv(12): (vlog-2730) Undefined variable: 'a1'.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在第二种情况下,a1的new函数会和a0一起提前运行的原因吗?感觉好奇怪

网友:
A a1 ;声明必须在task头部,执行语句的前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

网友:
先声明变量,再执行其他运行语句,基本规则

网友(2016-07-14):
如同前面的回覆,
宣告變數必須要在 begin ... end block 的開頭,
所以像是下列寫法也可以:

class A ;
    int i ;
endclass

class B ;
    A a0 ;
    int j ;
    task run();
    begin
        a0=new ();
        begin : use_a1
        A a1 ;
        a1=new ();
        end
    end
    endtask
endclass

网友(2016-08-30):
声明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