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尾电流源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6-04-12):
最近在做振荡器,对于尾电流源的存在很是迷惑。。。尾电流源的存在意义到底是啥,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路后面加上尾电流源呢,而且尾电流源的计算方法和标准也不是很清楚。。。下图是振荡器的tran仿真图,负电压振幅明显失真了,应该和尾电流源的设置有关。。。

网友: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工艺呢?电路结构示意图给一下吧,或者描述下。然后我第一感觉是不是你尾电流源的电流值太大了?而且用的是理想电流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是1.8V,电路结构是最简单的mos耦合,尾电流源只给了2mA。。。主要是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计算尾电流源的,我是凭感觉自己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上我忘记家尾电流源了,就是直接加了一个idc=2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源不应该用理想电流源吗?除了这个库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代替者。。。

网友:
1. loading 为什么只加一边?
2. 看不到尾电流源。
3. 有尾电流源的架构,一是为了限流,二是为了隔离电源或地的噪声;电流值的大小由起振条件决定

网友:
1.楼上说得对。
2.我想你也是学习锁相环的,应该知道差分耦合对管其实是抵消电路中的电阻用的,即提供负阻,而这个负阻其实就是管子增益gm的倒数,而gm的大小取决于电流的大小,这就是电流取多少的依据。
3.尾电流在设计初期可以用理想电流源来代替(但是要设置合理的值,取多少见上一条),但是在电路实现上肯定要用电流镜或者其他的电路形式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明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尾电流的大小可以直接由电路中的MOS管的宽长比来决定?算出MOS管的漏电流,然后在得出的值附近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