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ADC中S/H(采样保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小弟最近在弄一个S/H电路 最后出来的波形不对 调了好几天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 各位大大能不能帮我看下哪出问题了 电路 仿真图如下

S/H电路

S/H电路

正半周期波形

正半周期波形

负半周期波形

负半周期波形
感觉第一个半周期波形还能看出点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感觉采样保持的波形跟输入波形比有延迟 而且还不降到0

楼主:
第二个图跟第三个图是分开的 不是合在一起的

网友:
4個可能 :
(1) OTA Slew Rate Not Enough, Current too small
(2) OTA Settling time Not Enough , means unity-gain frequency too low frequency
(3) Clock need non-overlap Clock
(4) ALL Switch Resistance need small enough , means MOS Width need Big enough

网友:
楼上正解   从图上看个人感觉(1)(2)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刚刚把开关调了一下 电路图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还是需要调开关,还是OTA的问题呢?     这个是输入1Mhz摆幅1V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把开关调了一下 波形能降到0了 峰值也能到了 就是波形不正常

网友:
可以把采样频率降低,看下是不是前面两个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刚把采样周期加大 波形还是不对,我怀疑就是开关的问题,但是自举开关里面管子太多了(我用的是没改进过的经典的那个) 我不知道调哪个 。。 本人还是本科 第一次cadence上做东西 运放还行 对自举开关这种东西完全是不懂。。。可以的话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一定是 OTA Slew Rate 還是不夠,
運放的Current 與 MOS Width 要加大啊!
您可以觀察振幅比較小的地方已經在Hold mode Interval 是DC 了,
而在震幅比較大的地方,Hold Mode Interval 沒辦法維持DC.

网友:
频率降低、减小电容、加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我把OTA改了一下,现在波形整体看挺正常的 , 就是拉大看保持波形变成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出现12L那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
settle time太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运放的建立时间还是 闭环电路的?  我该如何改进一下呢

网友:
Amplifier's close loop bandwidth too low frequency,
Close Loop Bandwidth = OP Unity-gain frequency * Beta
(Beta = feedback factor, in your case is ~ 0.5 )
so Only Extend your OP Unity-gain frequency to more high frequency,
the settling time will be improved.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settling time和sampling rate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