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接口不识别问题

楼主(2016-04-12):
program automatic test ();
initial
    begin
        $display("XXXXXXXXXXXXXXXXX");
        virtual Utp_tx vtx_if;
    end
endprogram

interface Utp_tx (input logic clk) ;
    logic       i_vld  ;
    logic [7:0] i_data ;

    clocking cb @(posedge clk);
        output       i_vld  ;
        output       i_data ;
    endclocking

    modport TB_tx  (clocking cb) ;
    modport DUT_tx (input       i_vld  ,
                    input       i_data ) ;
endinterface

以上代码分别在test.sv和Utp_tx.sv中。运行时会报错:
** Error: D:/Project/self_study/SV/interface/test_prg.sv(6): Illegal declaration after the statement near line '4'.  Declarations must precede statements.  Look for stray semicolons.
就是在虚接口声名那一块。我试过在文件开头加`include "Utp_tx.sv",调整编译顺序等,都不行。用的是questasim 10.1破解版。
请问这是错在哪儿了?

网友:
把 virtual Utp_tx vtx_if; 这一句放在initial前试一试。

网友:
$display("XXXXXXXXXXXXXXXXX");
        virtual Utp_tx vtx_if;
变量声明放其他语句前面。这不是虚接口的问题。
比如如下代码:
a = 1;
b = 2;
int c;
也会编译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的确是这里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