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mt n -hpp命令仿,怎么不出波形呢?

楼主(2016-04-12):
hspice -mt n -hpp命令仿,怎么不出波形呢?

网友:
试试检查输入文件中是否有
.option po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没用-hpp就可以出波形。

楼主:
回复 楼主:

   搞定。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post,直流扫描可以出波形。但瞬态还是出不来波形。

楼主:
.param vgg=17 vdd=1

.TRAN 1u 1m START=0.0 uic
*.dc vg 0 5 10m sweep vd 0 400 20
*.dc vd 0 400 1 sweep vg 0 5 0.5
*.dc sweep temp 60 61 1

.OP

.TEMP 25
.OPTION
+    ARTIST=2
+    INGOLD=2
+    MEASOUT=1
+    PARHIER=LOCAL
+    PSF=2
+    post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
回复 楼主:
option里面的
+    ARTIST=2
+    PSF=2
会输出psf格式波形, 可以先试试注释掉这两个option, 这样可以看看能不能输出*.tr0的波形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什么想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