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MHz的RC振荡器芯片,精度小于1%(-40--85)

楼主(2016-04-12):
因项目需要设计RC50MHZ振荡器,如题:50MHz的RC振荡器芯片,精度小于1%(-40--85),eetop里面有关的RC振荡器资料,我全已查看
提供类似频率的单RC时钟芯片资料的,奖励100信元。
提供优秀文档设计,可以借鉴的,奖励200信元。
提供具体参数和设计思路的,奖励1000信元。

网友:
能做到这个精度吗,片内RC?

楼主:
应该能,我看很多STM单片机里精度也能达到,但是频率没这个高,
我想找一个专门的RC时钟芯片来逆向,就是找不到,需要大家的帮助

网友:
同求同求
现在单片机对内部MHz级振荡器频率精度要求就是2%甚至1%

网友:
不是可以用XTAL

网友:
XTAL会提高成本的
一个MCU才几毛钱

网友:
这个难度还是不小的 。。尤其是用片内RC的情况下 。。

一般 10M 以内可以尝试下 ,再往上没试过。

现有的达到1%精度的 一般在  2M左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如果能给出功耗/面积/工艺尺寸的要求,又不仅限于RC振荡器的话或许更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RC主要是在高可靠耐冲击和场合,国内MEMS的密封性仍未解决,石英的话耐冲击不行。

网友:
基本上就是要校准,你的RC都要校准,R的温度补偿;

需要特别处理的是比较器的offset,和延迟;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考虑先实现10M以下的RC振荡器,然后再用PLL倍频,这样相对容易实现

网友(2024-12-01):
一般的张弛振荡器结构就可达到,无非是功耗与面积权衡。精度看选R与C类型,一般C的温度系数很小,关键看R了,挑个温度系数低的电阻或用正负两种电阻组合,在做8~10bit的trim。
《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Voltage Averaging Feedback》这个结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