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按照文档方法测mos电容为什么没用?

楼主(2016-04-12):
如下图,是我按照这个pdf的内容一步步画图和仿真做的, Cadence中如何测量MOS电容的伏容特性曲线.pdf (898.52 KB , 下载次数: 31 )
但是选择输出mos电容的电流时出现了error:/C0/PLUS is not a kept output
到底是哪里不对啊?!!

网友:
提示说不可以保存该节点作为输出?
那你选其他端点也是一样的,串联电路,电流都是相同的,有的节点乘以“-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