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从spec 到 RTL design

楼主(2016-04-12):
请教,假如发布了一个新的spec,需要设计出芯片,怎么根据spec划分模块,怎么对整个RTL系统进行搭建,需要哪些知识?是架构师的工作吗?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只要做过两年设计的人,应该都有SPEC到RTL的概念和基本模块划分的能力。当然模块切分的好坏就是体现设计能力和经验了。
SPEC又分为整chip的SOC SPEC,小一点的就是某个IP的SPEC,分别对应到系统整合的设计人员以及某个模块IP的设计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在看一个IP里的几个模块,但是不明白整个系统要为什么这样设计,
我想应该要有一个人先对整个系统做切分,再把子任务交给团队里的人去写verilog吧
IC小白,见谅

网友:
一般會有一個資深的RD先分析chip spec..
根據效能還有spec需求來訂出架構...
進而劃分出裡面需要那些IP
在看這個chip是否需要MCU...
再來決定這些IP之間的interface

每間公司的分工可能會不同...
但我想應該都大同小異

网友:
不一定是架构师,也可以是资深工程师或lead来将系统划分成功能相对独立的小模块。

模块化的好处是 有利于分工合作和复用等。 其实很多时候做项目design都不是从0开始的,往往从已有项目挪些模块或IP,在这基础上修改或开发新的feature。

网友:
有什么工具或方法做架构设计的吗?如syst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