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ncsim rc5 decrypt

楼主(2016-04-12):
 One of IS at The Encryption shemes in ncsim Utilizing
RC5 to the encrypt at The keyblock. at The IS ENCRYPTED Part
Marked the with
// pragma Protect key_keyname = CDS_KEY
// pragma Protect key_method = RC5
style directives.
at The key_block sectionTop that the this scheme command RC5 encrypts
IS text snippet that in Term A the includes at The Encryption Method
of at The data_block, IT IS Normally the AES and the AES at The Key.
An Example of sectionTop at The key_block: --------- --------- the before the decrypt - // pragma Protect key_block CPuqmTjFp2LUUeeTQCmjXOtQIYdyxp0M4cUOb1KoZjg + IZHFIf / lII1Gcm36dPgT dOL8xO0E1LGVCab1wSMzG9r5keP4bLvlYgPV / xfFb + kJ3xprGZJwz2L9HjIX4NhC afDnbYui0WnFdgCie / wO3qZOwTPUnTzSsQ / mohys88s5 + 6CDx9iJ0w == // pragma Protect end_key_block ------------------- ---------------- --------- ----------- the After the decrypt @fbaWIKWEo [the NCP: ENG_VER = 1.100000] // pragma data_method = the AES Protect // pragma Protect data_decrypt_key xSzOPdVsfyMAAAAAAAAA == ----------------------------------- Here at The IS Keys / Method to the decrypt IT: ncsim the uses RC5_CBC This IS Similar to AES_CBS in. that IT the runs A the decrypt Round and A Final XOR a using A Runtime the Vector at The RC5_CBC the Parameters are:. RC5 Key: 96e8dfd8354fb228 RC5_CBC IV: 636164656e636500 RC5 Rounds: 0x14 the For at The the AES Key that IS Inside at The key_block sectionTop at The the Initialization the Vector Used by aes_cbc IS: the AES IV: 636164656e63652064657369676e2073 at The RC5 keyschedule IS Standard RC5 the In the OpenSSL Terminology:. RC5_32_set_key (& Key,. 8, D, 20); (Note that the OpenSSL does only Implement RC5 up to RC5_16_ROUNDS, you have have to Patch the OpenSSL to increse at The Supported RC5 Rounds and unroll By RC5_32_decrypt to Support IT. Note Also that you need to use Linux-x32 SO that "Long int" IS 32 'bit) at The the decrypt IS Again Standard RC5, Openssl Terminology in: RC5_32_decrypt (P, & Key); the WHERE 2 INTS are DECRYPTED ON the each Call. at The Complete RC5_CBC Algo Used by ncsim:   unsigned int * P = ..; int len = ..;   char Key [] = {0x96, 0xE8, 0xDF, 0xD8, 0x35, 0x4f, 0xb2, 0x28};   unsigned Long iv0 = 0x65646163; / * Cade * /   unsigned Long IV1 = 0x65636e; / * NCE \ 0 * /   RC5_32_set_key (& Key,. 8, D, 20);   for (i = 0; i <len; i + = 2) {     unsigned int O0, O1;     O0 = P [i + 0];     O1 = P [i + 1];     RC5_32_decrypt (P + i, & Key);     P [ 0 + i] ^ = iv0;     P [i + 1] = ^ IV1;     iv0 = O0;     IV1 = O1;   } [/ code]

网友(2016-05-25):
how to get warning message in ncsim

网友(2017-08-21):
你这里例子可以解出AES key,但是找了其他几个加密文件就解不出来,看起来一开始的key block里面隐含了一些版本信息,不同的版本对应不同的rc5 key和IV?

网友A(2018-05-18):
回复 网友B:

后来搞定没有?  我试了一下也是这样,例子可以,新的文件解不出来

网友C(2022-12-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情况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情况也是一样的

我也搞不定,脑壳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不定,脑壳疼

哈哈,可能key换了

网友(2023-01-03):
有没哪位搞出来了?

网友(2024-09-16):
蹲一个后续

网友(2024-12-21):
貌似iv没变,key换了
azVoaXloOTZUbHM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