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综合时遇到的Warning分析

楼主(2016-04-12):
Warning Dont_touch on net 'rstn' may be overridden by compile because it is connected to generic logic. Use all_connected to see net connections.(OPT_461)在脚本中对rstn设置了dont_touch的属性。请问一下这个warning要不要管?为什么会出现?

网友(2024-09-05):
我也出现了这个warning,report_dont_touch 之后报告顶层的rst_n的dont touch属性没有被覆盖,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而且还有cell会被传递,这个好像不应该发生吧,rst_n都是用在时序逻辑的,没有通过组合逻辑;不知道会不会对综合的结果产生影响,有大佬解释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