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求教谢谢

楼主(2016-04-12):
单级套筒式全差分运放设置完所有管子的参数后跑直流仿真,输出端以下部分NMOS进入线性去该怎么调?

网友:
全差分需要共模反馈来确定common mode volt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的时候(dc)必须加共模反馈电路是吗?谢谢

网友:
dc之后看直流工作点 每个点的电压看看 再调整管子的宽长比 我是这样做的 仅供参考

网友:
个人觉得你说的 NMOS在线性区应该是Vds不够  你缩小一下NMOS的宽长比试试  本人也是小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