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请教下这个verilog模块错误是什么

楼主(2016-04-12):
(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V(vth) <+ ......

网友:
你这里好像有无法识别的字符,注意文本编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代码的错误之处,输入vg,vs。只是想输出最后一行的结果,仿真的时候输出是0,求指导一下,还有就是问一下可以加一下微信或qq的好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了  好像还是有错误

网友:
line20 有2处无法识别的字符

其实编译器提示的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  已经改了,后面回复的,生成symbol了,但好像还有问题

网友:
如果还有错误的话 可以把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