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突然遇到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楼主(2016-04-12):
楼主仿开关电源,电感用的Analoglib库里的元件,之前仿真一直没问题,最近服务器出了问题,修好了以后却碰到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_spectreInd instance "L0" in cell view"....."...
这里面L0是Analoglib库里的电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何加以解决

楼主:
有人,紧急求助~~~~~~~~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2022-05-30):
求助求助~~~

网友(2023-08-21):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17):
同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5-01-17):
加一   怎么解决啊

网友:
看.lib中引用analoglib的位置是否正确,我的是IC版本和引用理想库的版本没对上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