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输出函数$fdisplay,结果txt中没有数据

楼主(2016-04-12):
initial
begin
       dataout_flag = $fopen("data_out.txt","w");
end
always @(posedge clk)

if(dataout_en)
  $fdisplay(dataout_flag,"%d",data_out);
这个仿真波形中使能和数据都有,但是txt文件中没有数据。
always @(posedge clk)

if(dataout_en)
  $fdisplay(dataout_flag,"%d",$signed(data_out));
如果改成这样,txt中就有数据了,但是data_out是无符号数据,所以继续修改:
always @(posedge clk)

if(dataout_en)
  $fdisplay(dataout_flag,"%d",$unsigned(data_out));
改成这样又没有数据了,这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好桑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这啥原因,初学display我都在窗口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的代码都可以显示,就是这个代码不显示,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所以想请问下

网友:
初步看,楼主的写法不存在问题。查查其他原因,这几条语句是否还包含在其他条件或者define之下,导致没有执行什么的

网友:
ok, 如果想要写入无符号数据  可以将$display中的 %d 改成 %u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导致没执行啊,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改成有符号输出就可以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多谢指教,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之前好像是用fwrit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使用了fwrite,但是最后的现象和fdisplay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