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话电路图里面的NPN 和mos管中间的那个点改怎么接

楼主(2016-04-12):
如图,电路图画好了,但是还留下十几个的MOS管中间的那个点没有连接,这个是该接地还是怎么,原理是什么,在原理图上因为没有这个点,所以实际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总的电路图  ,这是局部的图

网友:
额,连为什么有这端你都没搞清楚,一上来就设计不行哦,那个是bulk,你要好好看看书,你看你的P管bulk都接到栅上去了,平时手画的时候一根线直接连的吧,要注意哦,你那样连接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