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初始化dut内部ram请教

楼主(2016-04-12):
刚接触uvm一阵子,现在有这么一种需求,需要每条testcase都有一组初始化数据去初始化dut内部的某个ram(dut外部没有初始化内部ram的接口)。
以前相对的做法是在testbench top层去初始化,但现在要求初始化数据是从sequence发过来的数据包而且每条testcase需要的初始化数据都是不同的。
之前学习uvm基础的时候只知道driver向sqr申请,数据包才会发送过来用来drive dut的输入信号,但是现在dut没有外部接口去初始化内部ram而且每条testcase
需要的初始化数据都是不同的。
不知道这种需求要如何实现,望各位有相关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还是可以用跨模块引用,比如: top.dut.ram.mem[0] =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多谢回复,但是初始值需要从seq的数据包过来

网友:
UVM只有在test才可以使用绝对路径。
你可以在config seq里面用RAL backdoor完成初始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尝试了一下,发现在test 、env等component都能够force 绝对路径下的信号,object就不行(比如在seq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稍微细说一下吗

网友:
虽然外部没有接口,但可以利用跨模块引用,自己做一个接口。或者封装成函数。然后利用driver对其进行操作。

网友(2016-05-24):
uvm可以在test和v_seq中对top.dut.xx操作。可以在test中直接赋值,或者在virtual seq中对ram赋值。如果需要内容不同,可以单独做seq,仅实现对ram的初始化。多个seq对应多个初始化文件。再在v_seq中调用

网友:
仿真看不到top.dut是因为你的那个文件打包在PKG里,在env里解包。如果你没有的话,理论上应该都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