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知道在HFSS里面如何设置两个端口,一个端口作为输入一个作为输出

楼主(2016-04-12):
有谁知道如何在HFSS里面设置两个端口,一个端口作为激励输入信号,另外一个作为输出端口,即一个有源一个无源,因为我要看信号从1号端口往2号端口传播过程中的电场分布

楼主:
求问大家了

网友:
HFSS中设置两个端口,一般可以认为端口1位激励输入端口,

网友:
改端口源设置里的对应端口的馈电幅度就可以了

改端口源设置里的对应端口的馈电幅度

改端口源设置里的对应端口的馈电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