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中这种时序路径怎么处理??

楼主(2016-04-12):
这个寄存器是一个2分频的寄存器,从时序路径看,这个报告是假的,但是如何让ICC正确的去识别这个路径呢?

网友:
launch path上的SYS_CLK的source latency 0.51,为啥没同样加到capture path的SYS_CLK上?
另外,二分频的时候,如果你在reg/Q上加了create_generate_clock,我估计你这个path都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