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用双口RAM做图像降帧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用上位机显卡给的图像源,DVI输入是1024*768@75Hz的图像,往RAM中写了100行数据,用自生成的1024*768@50Hz时序读出,经VGA口输出,图像出现明显偏斜,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呢,代码该如何改进。。。求大神指点

原图

原图

降帧效果图

降帧效果图

附上代码:

module jiangzhen(
  hs_i,
  vs_i,
  de_i,
  dvi_clk_in,
  dvi_data,
  CLK_OUT1,
  BLANK_N,
  H_S,
  V_S,
  data_out

    );
input hs_i;
input vs_i;
input de_i;
input dvi_clk_in;
input [23:0] dvi_data;
input CLK_OUT1;
output wire BLANK_N;
output reg H_S;
output reg V_S;
output wire [23:0] data_out;

reg RST=0;
reg [10:0]cnt_11=0;
always @ (posedge CLK_OUT1)
        if (cnt_11==11'd1000)
                cnt_11<=cnt_11;
        else
                cnt_11<=cnt_11+1;

always @ (posedge CLK_OUT1)
        if (cnt_11>=11'd900)
                RST<=1;
        else
                RST<=0;

/////////帧计数器/////////
reg [1:0] frame_cnt=0;

wire [23:0] dina;
wire ena;

reg [16:0] addra =0;
reg [16:0] addrb =0;

reg vs_1,vs_2;
wire flag_1;

always @ (posedge dvi_clk_in)
        begin
                vs_1<=vs_i;
                vs_2<=vs_1;
        end
assign flag_1=vs_1&&!vs_2;

always @ (posedge dvi_clk_in)
        if(!RST)
                frame_cnt<=0;
        else if (flag_1)
                frame_cnt<=frame_cnt+1;

always@(posedge dvi_clk_in)
if(frame_cnt==2'd0)
begin
        if(de_i)
        begin
                if(addra == 17'd102400)
                        addra <=17'd102400;
                else
                        addra <= addra+1'b1;
                end
        else
                addra <= addra;
end
else
addra <= 0;

assign ena =(frame_cnt ==2'd0)?1:0;

wire wea;
assign wea=1;
reg [23:0] dina_r;
always @(posedge dvi_clk_in)
        dina_r <= dvi_data;

assign dina = dina_r;

always @(posedge CLK_OUT1)
if (V_S)
addrb <= 0;
else if(BLANK_N)
        begin
                if (addrb == 17'd102399)
                        addrb <=addrb;
                else
                        addrb <= addrb + 1'b1;
        end

//// INST_TAG_END ------ End INSTANTIATION Template ---------
Frame_cnt U1 (
  .clka(dvi_clk_in), // input clka
  .ena(ena), // input ena
  .wea(wea), // input [0 : 0] wea
  .addra(addra), // input [18 : 0] addra
  .dina(dina), // input [7 : 0] dina
  .clkb(CLK_OUT1), // input clkb
  .enb(BLANK_N), // input enb
  .addrb(addrb), // input [18 : 0] addrb
  .doutb(data_out) // output [7 : 0] doutb
);
// INST_TAG_END ------ End INSTANTIATION Template ---------

////////////1024*768@50Hz////////////
reg [10:0] H_cnt =0;
reg [10:0] V_cnt =0;

always@(posedge CLK_OUT1)
begin
if(RST ==0)
H_cnt <=0;
else if (H_cnt == 11'd1311)
        H_cnt <= 0;
else
        H_cnt <= H_cnt + 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_OUT1)
begin
if(RST ==0)
V_cnt <=0;
else if ((V_cnt == 11'd790)&&(H_cnt ==11'd1311))
        V_cnt <= 0;
else if(H_cnt ==11'd1311)
        V_cnt <= V_cnt + 1'b1;

else V_cnt <= V_cnt;

end

always@(posedge CLK_OUT1)
if((H_cnt >= 11'd0)&&(H_cnt <= 11'd103))
  H_S <=0;
else
  H_S <=1;

always@(posedge CLK_OUT1)
if((V_cnt >= 11'd0)&&(V_cnt <= 11'd2))
  V_S <=1;
else
  V_S <=0;

reg Blank_h;
reg Blank_v;

always@(posedge CLK_OUT1)
begin
if((H_cnt >= 11'd247)&&(H_cnt <= 11'd1271))
        Blank_h <= 1;
else
        Blank_h <= 0;
end

always@(posedge CLK_OUT1)
begin
if((V_cnt >=21)&&(V_cnt <= 789))
        Blank_v <= 1;
else
        Blank_v <= 0;
end
assign BLANK_N = (Blank_h&Blank_v);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