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版图生成的模型导入原理图尺寸扩大了N多倍

楼主(2016-04-13):
利用gerber导入的版图,在layout中测量的引脚尺寸还是大概7.8mil,仿真完作为Em model加入到原理图中,尺寸变为了20.1 in ,大了1000倍?
简单对比了原理图界面和版图界面的options>preferences,感觉没差别。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gerber文件?为什么版图中量的尺寸正常呢?

楼主:
layout中尺寸正常,生成的model在原理图中感觉应该是可用的,只不过这么大,放进去后容感和s参数term都小的不成比例了。是否有影响呢?

网友:
这个以前遇到过,你看看gerber导入的时候有个与尺寸有关的选项,好像默认的是inch,改成mil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头我试试。但是为什么在版图中用measure量的引脚尺寸是ok的呢?一开始我以为是生成emmodel和symbol哪里有什么设置没发现。

楼主:
从一个layout中剪切出来的部分,生成的模型比原本整体的还要大。所以感觉不是gerber的问题。

网友(2017-04-28):
单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