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疑问

楼主(2016-04-13):
大侠们:    在Systemverilog验证测试平台编写指南一书中有:

class Transacton;
    bit [31:0] addr ...... data[8];

   function Transacton copy;
        copy=new();
        copy.addr=addr;
        ....
        endfunction
endcalss

//使用copy函数
Transacton src,dst;
initial begin
   src=new();
   dst = src.copy;
end

上面的copy函数是怎样实现的呢?copy明明是一个函数,为什么可以copy=new()呢?不是只用类才能new()吗?谢谢啦.

网友:
function Transacton copy
function name就是一个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function name不是一个函数名吗?没什么是一个变量呢?

网友:
function的名字和类型也就是它的返回值的名字和类型

网友:
面向对象的语言的编程方法,一个对象可以有自己的成员函数,其中的new和copy都是这个类的成员函数。

网友:
Copy是一个对象,类型为transa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就是在Systemverilog中,函数名就可以是一个函数,也可以是一个变量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