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lock的问题咨询各位大神

楼主(2016-04-13):
电感是自己画的,库里面没有,然后跑lvs的时候跑不出来,想用黑盒子跑,结果还是short了,spi中也只留了pin,能确定外部没有短路,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加器件识别层,在rule里面添加定义电感,你不定义,他怎么知道那是电感,当然short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