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32除以16bit二叉树除法器代码

楼主(2016-04-13):
`timescale 1 ns/1 ps

module invvar_gen_divider_32x16
(
rfd,
clk,
dividend,
quotient,
divisor,
fractional
);

output          rfd;
input           clk;
input   [31:0]  dividend;
output  [31:0]  quotient;
input   [15:0]  divisor;
output  [15:0]  fractional;


reg     [31:0]  dividend_reg;
reg     [15:0]  divisor_reg;


//寄存进来的数据: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reg     <=dividend;
    divisor_reg      <=divisor;
end


//开始除数:需要32拍延时,采用减法和比较的方式实现
reg     [31:0]  dividend_s1;
reg     [15:0]  divisor_s1;
reg     [16:0]  sub_s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     <=dividend_reg[31:0];
    divisor_s1      <=divisor_reg;
    sub_s1          <={16'h0,dividend_reg[31]} - divisor_reg;
end

reg     [29:0]  dividend_s2;
reg     [15:0]  divisor_s2;
reg     [15:0]  sub_old_s2;
reg     [16:0]  sub_s2;
reg             quotient_s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     <=dividend_s1[29:0];
    divisor_s2      <=divisor_s1;
    quotient_s2     <=~sub_s1[16];

    if(sub_s1[16]==0)
      begin
        sub_old_s2  <={sub_s1[14:0],dividend_s1[30]};
        sub_s2      <={1'b0,sub_s1[14:0],dividend_s1[30]}-divisor_s1;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  <={14'h0,dividend_s1[31:30]};
        sub_s2      <={15'h0,dividend_s1[31:30]}-divisor_s1;
      end
end


reg     [28:0]  dividend_s3;
reg     [15:0]  divisor_s3;
reg     [15:0]  sub_old_s3;
reg     [16:0]  sub_s3;
reg     [1:0]   quotient_s3;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3     <=dividend_s2[28:0];
    divisor_s3      <=divisor_s2;
    quotient_s3     <={quotient_s2,~sub_s2[16]};

    if(sub_s2[16]==0)
      begin
        sub_old_s3  <={sub_s2[14:0],dividend_s2[29]};
        sub_s3      <={1'b0,sub_s2[14:0],dividend_s2[29]}-divisor_s2;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3  <={sub_old_s2,dividend_s2[29]};
        sub_s3      <={sub_old_s2,dividend_s2[29]}-divisor_s2;
      end
end


reg     [27:0]  dividend_s4;
reg     [15:0]  divisor_s4;
reg     [15:0]  sub_old_s4;
reg     [16:0]  sub_s4;
reg     [2:0]   quotient_s4;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4     <=dividend_s3[27:0];
    divisor_s4      <=divisor_s3;
    quotient_s4     <={quotient_s3,~sub_s3[16]};

    if(sub_s3[16]==0)
      begin
        sub_old_s4  <={sub_s3[14:0],dividend_s3[28]};
        sub_s4      <={1'b0,sub_s3[14:0],dividend_s3[28]}-divisor_s3;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4  <={sub_old_s3,dividend_s3[28]};
        sub_s4      <={sub_old_s3,dividend_s3[28]}-divisor_s3;
      end
end


reg     [26:0]  dividend_s5;
reg     [15:0]  divisor_s5;
reg     [15:0]  sub_old_s5;
reg     [16:0]  sub_s5;
reg     [3:0]   quotient_s5;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5     <=dividend_s4[26:0];
    divisor_s5      <=divisor_s4;
    quotient_s5     <={quotient_s4,~sub_s4[16]};

    if(sub_s4[16]==0)
      begin
        sub_old_s5  <={sub_s4[14:0],dividend_s4[27]};
        sub_s5      <={1'b0,sub_s4[14:0],dividend_s4[27]}-divisor_s4;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5  <={sub_old_s4,dividend_s4[27]};
        sub_s5      <={sub_old_s4,dividend_s4[27]}-divisor_s4;
      end
end


reg     [25:0]  dividend_s6;
reg     [15:0]  divisor_s6;
reg     [15:0]  sub_old_s6;
reg     [16:0]  sub_s6;
reg     [4:0]   quotient_s6;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6     <=dividend_s5[25:0];
    divisor_s6      <=divisor_s5;
    quotient_s6     <={quotient_s5,~sub_s5[16]};

    if(sub_s5[16]==0)
      begin
        sub_old_s6  <={sub_s5[14:0],dividend_s5[26]};
        sub_s6      <={1'b0,sub_s5[14:0],dividend_s5[26]}-divisor_s5;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6  <={sub_old_s5,dividend_s5[26]};
        sub_s6      <={sub_old_s5,dividend_s5[26]}-divisor_s5;
      end
end


reg     [24:0]  dividend_s7;
reg     [15:0]  divisor_s7;
reg     [15:0]  sub_old_s7;
reg     [16:0]  sub_s7;
reg     [5:0]   quotient_s7;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7     <=dividend_s6[24:0];
    divisor_s7      <=divisor_s6;
    quotient_s7     <={quotient_s6,~sub_s6[16]};

    if(sub_s6[16]==0)
      begin
        sub_old_s7  <={sub_s6[14:0],dividend_s6[25]};
        sub_s7      <={1'b0,sub_s6[14:0],dividend_s6[25]}-divisor_s6;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7  <={sub_old_s6,dividend_s6[25]};
        sub_s7      <={sub_old_s6,dividend_s6[25]}-divisor_s6;
      end
end


reg     [23:0]  dividend_s8;
reg     [15:0]  divisor_s8;
reg     [15:0]  sub_old_s8;
reg     [16:0]  sub_s8;
reg     [6:0]   quotient_s8;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8     <=dividend_s7[23:0];
    divisor_s8      <=divisor_s7;
    quotient_s8     <={quotient_s7,~sub_s7[16]};

    if(sub_s7[16]==0)
      begin
        sub_old_s8  <={sub_s7[14:0],dividend_s7[24]};
        sub_s8      <={1'b0,sub_s7[14:0],dividend_s7[24]}-divisor_s7;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8  <={sub_old_s7,dividend_s7[24]};
        sub_s8      <={sub_old_s7,dividend_s7[24]}-divisor_s7;
      end
end


reg     [22:0]  dividend_s9;
reg     [15:0]  divisor_s9;
reg     [15:0]  sub_old_s9;
reg     [16:0]  sub_s9;
reg     [7:0]   quotient_s9;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9     <=dividend_s8[22:0];
    divisor_s9      <=divisor_s8;
    quotient_s9     <={quotient_s8,~sub_s8[16]};

    if(sub_s8[16]==0)
      begin
        sub_old_s9  <={sub_s8[14:0],dividend_s8[23]};
        sub_s9      <={1'b0,sub_s8[14:0],dividend_s8[23]}-divisor_s8;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9  <={sub_old_s8,dividend_s8[23]};
        sub_s9      <={sub_old_s8,dividend_s8[23]}-divisor_s8;
      end
end


reg     [21:0]  dividend_s10;
reg     [15:0]  divisor_s10;
reg     [15:0]  sub_old_s10;
reg     [16:0]  sub_s10;
reg     [8:0]   quotient_s1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0     <=dividend_s9[21:0];
    divisor_s10      <=divisor_s9;
    quotient_s10     <={quotient_s9,~sub_s9[16]};

    if(sub_s9[16]==0)
      begin
        sub_old_s10  <={sub_s9[14:0],dividend_s9[22]};
        sub_s10      <={1'b0,sub_s9[14:0],dividend_s9[22]}-divisor_s9;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0  <={sub_old_s9,dividend_s9[22]};
        sub_s10      <={sub_old_s9,dividend_s9[22]}-divisor_s9;
      end
end


reg     [20:0]  dividend_s11;
reg     [15:0]  divisor_s11;
reg     [15:0]  sub_old_s11;
reg     [16:0]  sub_s11;
reg     [9:0]   quotient_s1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1     <=dividend_s10[20:0];
    divisor_s11      <=divisor_s10;
    quotient_s11     <={quotient_s10,~sub_s10[16]};

    if(sub_s10[16]==0)
      begin
        sub_old_s11  <={sub_s10[14:0],dividend_s10[21]};
        sub_s11      <={1'b0,sub_s10[14:0],dividend_s10[21]}-divisor_s10;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1  <={sub_old_s10,dividend_s10[21]};
        sub_s11      <={sub_old_s10,dividend_s10[21]}-divisor_s10;
      end
end


reg     [19:0]  dividend_s12;
reg     [15:0]  divisor_s12;
reg     [15:0]  sub_old_s12;
reg     [16:0]  sub_s12;
reg     [10:0]  quotient_s1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2     <=dividend_s11[19:0];
    divisor_s12      <=divisor_s11;
    quotient_s12     <={quotient_s11,~sub_s11[16]};

    if(sub_s11[16]==0)
      begin
        sub_old_s12  <={sub_s11[14:0],dividend_s11[20]};
        sub_s12      <={1'b0,sub_s11[14:0],dividend_s11[20]}-divisor_s11;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2  <={sub_old_s11,dividend_s11[20]};
        sub_s12      <={sub_old_s11,dividend_s11[20]}-divisor_s11;
      end
end


reg     [18:0]  dividend_s13;
reg     [15:0]  divisor_s13;
reg     [15:0]  sub_old_s13;
reg     [16:0]  sub_s13;
reg     [11:0]  quotient_s13;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3     <=dividend_s12[18:0];
    divisor_s13      <=divisor_s12;
    quotient_s13     <={quotient_s12,~sub_s12[16]};

    if(sub_s12[16]==0)
      begin
        sub_old_s13  <={sub_s12[14:0],dividend_s12[19]};
        sub_s13      <={1'b0,sub_s12[14:0],dividend_s12[19]}-divisor_s12;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3  <={sub_old_s12,dividend_s12[19]};
        sub_s13      <={sub_old_s12,dividend_s12[19]}-divisor_s12;
      end
end


reg     [17:0]  dividend_s14;
reg     [15:0]  divisor_s14;
reg     [15:0]  sub_old_s14;
reg     [16:0]  sub_s14;
reg     [12:0]  quotient_s14;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4     <=dividend_s13[17:0];
    divisor_s14      <=divisor_s13;
    quotient_s14     <={quotient_s13,~sub_s13[16]};

    if(sub_s13[16]==0)
      begin
        sub_old_s14  <={sub_s13[14:0],dividend_s13[18]};
        sub_s14      <={1'b0,sub_s13[14:0],dividend_s13[18]}-divisor_s13;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4  <={sub_old_s13,dividend_s13[18]};
        sub_s14      <={sub_old_s13,dividend_s13[18]}-divisor_s13;
      end
end


reg     [16:0]  dividend_s15;
reg     [15:0]  divisor_s15;
reg     [15:0]  sub_old_s15;
reg     [16:0]  sub_s15;
reg     [13:0]  quotient_s15;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5     <=dividend_s14[16:0];
    divisor_s15      <=divisor_s14;
    quotient_s15     <={quotient_s14,~sub_s14[16]};

    if(sub_s14[16]==0)
      begin
        sub_old_s15  <={sub_s14[14:0],dividend_s14[17]};
        sub_s15      <={1'b0,sub_s14[14:0],dividend_s14[17]}-divisor_s14;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5  <={sub_old_s14,dividend_s14[17]};
        sub_s15      <={sub_old_s14,dividend_s14[17]}-divisor_s14;
      end
end


reg     [15:0]  dividend_s16;
reg     [15:0]  divisor_s16;
reg     [15:0]  sub_old_s16;
reg     [16:0]  sub_s16;
reg     [14:0]  quotient_s16;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6     <=dividend_s15[15:0];
    divisor_s16      <=divisor_s15;
    quotient_s16     <={quotient_s15,~sub_s15[16]};

    if(sub_s15[16]==0)
      begin
        sub_old_s16  <={sub_s15[14:0],dividend_s15[16]};
        sub_s16      <={1'b0,sub_s15[14:0],dividend_s15[16]}-divisor_s15;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6  <={sub_old_s15,dividend_s15[16]};
        sub_s16      <={sub_old_s15,dividend_s15[16]}-divisor_s15;
      end
end


reg     [14:0]  dividend_s17;
reg     [15:0]  divisor_s17;
reg     [15:0]  sub_old_s17;
reg     [16:0]  sub_s17;
reg     [15:0]  quotient_s17;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7     <=dividend_s16[14:0];
    divisor_s17      <=divisor_s16;
    quotient_s17     <={quotient_s16,~sub_s16[16]};

    if(sub_s16[16]==0)
      begin
        sub_old_s17  <={sub_s16[14:0],dividend_s16[15]};
        sub_s17      <={1'b0,sub_s16[14:0],dividend_s16[15]}-divisor_s16;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7  <={sub_old_s16,dividend_s16[15]};
        sub_s17      <={sub_old_s16,dividend_s16[15]}-divisor_s16;
      end
end


reg     [13:0]  dividend_s18;
reg     [15:0]  divisor_s18;
reg     [15:0]  sub_old_s18;
reg     [16:0]  sub_s18;
reg     [16:0]  quotient_s18;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8     <=dividend_s17[13:0];
    divisor_s18      <=divisor_s17;
    quotient_s18     <={quotient_s17,~sub_s17[16]};

    if(sub_s17[16]==0)
      begin
        sub_old_s18  <={sub_s17[14:0],dividend_s17[14]};
        sub_s18      <={1'b0,sub_s17[14:0],dividend_s17[14]}-divisor_s17;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8  <={sub_old_s17,dividend_s17[14]};
        sub_s18      <={sub_old_s17,dividend_s17[14]}-divisor_s17;
      end
end


reg     [12:0]  dividend_s19;
reg     [15:0]  divisor_s19;
reg     [15:0]  sub_old_s19;
reg     [16:0]  sub_s19;
reg     [17:0]  quotient_s19;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19     <=dividend_s18[12:0];
    divisor_s19      <=divisor_s18;
    quotient_s19     <={quotient_s18,~sub_s18[16]};

    if(sub_s18[16]==0)
      begin
        sub_old_s19  <={sub_s18[14:0],dividend_s18[13]};
        sub_s19      <={1'b0,sub_s18[14:0],dividend_s18[13]}-divisor_s18;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19  <={sub_old_s18,dividend_s18[13]};
        sub_s19      <={sub_old_s18,dividend_s18[13]}-divisor_s18;
      end
end


reg     [11:0]  dividend_s20;
reg     [15:0]  divisor_s20;
reg     [15:0]  sub_old_s20;
reg     [16:0]  sub_s20;
reg     [18:0]  quotient_s2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0     <=dividend_s19[11:0];
    divisor_s20      <=divisor_s19;
    quotient_s20     <={quotient_s19,~sub_s19[16]};

    if(sub_s19[16]==0)
      begin
        sub_old_s20  <={sub_s19[14:0],dividend_s19[12]};
        sub_s20      <={1'b0,sub_s19[14:0],dividend_s19[12]}-divisor_s19;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0  <={sub_old_s19,dividend_s19[12]};
        sub_s20      <={sub_old_s19,dividend_s19[12]}-divisor_s19;
      end
end


reg     [10:0]  dividend_s21;
reg     [15:0]  divisor_s21;
reg     [15:0]  sub_old_s21;
reg     [16:0]  sub_s21;
reg     [19:0]  quotient_s2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1     <=dividend_s20[10:0];
    divisor_s21      <=divisor_s20;
    quotient_s21     <={quotient_s20,~sub_s20[16]};

    if(sub_s20[16]==0)
      begin
        sub_old_s21  <={sub_s20[14:0],dividend_s20[11]};
        sub_s21      <={1'b0,sub_s20[14:0],dividend_s20[11]}-divisor_s20;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1  <={sub_old_s20,dividend_s20[11]};
        sub_s21      <={sub_old_s20,dividend_s20[11]}-divisor_s20;
      end
end


reg     [9:0]   dividend_s22;
reg     [15:0]  divisor_s22;
reg     [15:0]  sub_old_s22;
reg     [16:0]  sub_s22;
reg     [20:0]  quotient_s2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2     <=dividend_s21[9:0];
    divisor_s22      <=divisor_s21;
    quotient_s22     <={quotient_s21,~sub_s21[16]};

    if(sub_s21[16]==0)
      begin
        sub_old_s22  <={sub_s21[14:0],dividend_s21[10]};
        sub_s22      <={1'b0,sub_s21[14:0],dividend_s21[10]}-divisor_s21;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2  <={sub_old_s21,dividend_s21[10]};
        sub_s22      <={sub_old_s21,dividend_s21[10]}-divisor_s21;
      end
end


reg     [8:0]   dividend_s23;
reg     [15:0]  divisor_s23;
reg     [15:0]  sub_old_s23;
reg     [16:0]  sub_s23;
reg     [21:0]  quotient_s23;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3     <=dividend_s22[8:0];
    divisor_s23      <=divisor_s22;
    quotient_s23     <={quotient_s22,~sub_s22[16]};

    if(sub_s22[16]==0)
      begin
        sub_old_s23  <={sub_s22[14:0],dividend_s22[9]};
        sub_s23      <={1'b0,sub_s22[14:0],dividend_s22[9]}-divisor_s22;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3  <={sub_old_s22,dividend_s22[9]};
        sub_s23      <={sub_old_s22,dividend_s22[9]}-divisor_s22;
      end
end


reg     [7:0]   dividend_s24;
reg     [15:0]  divisor_s24;
reg     [15:0]  sub_old_s24;
reg     [16:0]  sub_s24;
reg     [22:0]  quotient_s24;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4     <=dividend_s23[7:0];
    divisor_s24      <=divisor_s23;
    quotient_s24     <={quotient_s23,~sub_s23[16]};

    if(sub_s23[16]==0)
      begin
        sub_old_s24  <={sub_s23[14:0],dividend_s23[8]};
        sub_s24      <={1'b0,sub_s23[14:0],dividend_s23[8]}-divisor_s23;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4  <={sub_old_s23,dividend_s23[8]};
        sub_s24      <={sub_old_s23,dividend_s23[8]}-divisor_s23;
      end
end


reg     [6:0]   dividend_s25;
reg     [15:0]  divisor_s25;
reg     [15:0]  sub_old_s25;
reg     [16:0]  sub_s25;
reg     [23:0]  quotient_s25;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5     <=dividend_s24[6:0];
    divisor_s25      <=divisor_s24;
    quotient_s25     <={quotient_s24,~sub_s24[16]};

    if(sub_s24[16]==0)
      begin
        sub_old_s25  <={sub_s24[14:0],dividend_s24[7]};
        sub_s25      <={1'b0,sub_s24[14:0],dividend_s24[7]}-divisor_s24;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5  <={sub_old_s24,dividend_s24[7]};
        sub_s25      <={sub_old_s24,dividend_s24[7]}-divisor_s24;
      end
end


reg     [5:0]   dividend_s26;
reg     [15:0]  divisor_s26;
reg     [15:0]  sub_old_s26;
reg     [16:0]  sub_s26;
reg     [24:0]  quotient_s26;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6     <=dividend_s25[5:0];
    divisor_s26      <=divisor_s25;
    quotient_s26     <={quotient_s25,~sub_s25[16]};

    if(sub_s25[16]==0)
      begin
        sub_old_s26  <={sub_s25[14:0],dividend_s25[6]};
        sub_s26      <={1'b0,sub_s25[14:0],dividend_s25[6]}-divisor_s25;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6  <={sub_old_s25,dividend_s25[6]};
        sub_s26      <={sub_old_s25,dividend_s25[6]}-divisor_s25;
      end
end


reg     [4:0]   dividend_s27;
reg     [15:0]  divisor_s27;
reg     [15:0]  sub_old_s27;
reg     [16:0]  sub_s27;
reg     [25:0]  quotient_s27;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7     <=dividend_s26[4:0];
    divisor_s27      <=divisor_s26;
    quotient_s27     <={quotient_s26,~sub_s26[16]};

    if(sub_s26[16]==0)
      begin
        sub_old_s27  <={sub_s26[14:0],dividend_s26[5]};
        sub_s27      <={1'b0,sub_s26[14:0],dividend_s26[5]}-divisor_s26;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7  <={sub_old_s26,dividend_s26[5]};
        sub_s27      <={sub_old_s26,dividend_s26[5]}-divisor_s26;
      end
end


reg     [3:0]   dividend_s28;
reg     [15:0]  divisor_s28;
reg     [15:0]  sub_old_s28;
reg     [16:0]  sub_s28;
reg     [26:0]  quotient_s28;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8     <=dividend_s27[3:0];
    divisor_s28      <=divisor_s27;
    quotient_s28     <={quotient_s27,~sub_s27[16]};

    if(sub_s27[16]==0)
      begin
        sub_old_s28  <={sub_s27[14:0],dividend_s27[4]};
        sub_s28      <={1'b0,sub_s27[14:0],dividend_s27[4]}-divisor_s27;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8  <={sub_old_s27,dividend_s27[4]};
        sub_s28      <={sub_old_s27,dividend_s27[4]}-divisor_s27;
      end
end


reg     [2:0]   dividend_s29;
reg     [15:0]  divisor_s29;
reg     [15:0]  sub_old_s29;
reg     [16:0]  sub_s29;
reg     [27:0]  quotient_s29;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29     <=dividend_s28[2:0];
    divisor_s29      <=divisor_s28;
    quotient_s29     <={quotient_s28,~sub_s28[16]};

    if(sub_s28[16]==0)
      begin
        sub_old_s29  <={sub_s28[14:0],dividend_s28[3]};
        sub_s29      <={1'b0,sub_s28[14:0],dividend_s28[3]}-divisor_s28;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29  <={sub_old_s28,dividend_s28[3]};
        sub_s29      <={sub_old_s28,dividend_s28[3]}-divisor_s28;
      end
end


reg     [1:0]   dividend_s30;
reg     [15:0]  divisor_s30;
reg     [15:0]  sub_old_s30;
reg     [16:0]  sub_s30;
reg     [28:0]  quotient_s3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30     <=dividend_s29[1:0];
    divisor_s30      <=divisor_s29;
    quotient_s30     <={quotient_s29,~sub_s29[16]};

    if(sub_s29[16]==0)
      begin
        sub_old_s30  <={sub_s29[14:0],dividend_s29[2]};
        sub_s30      <={1'b0,sub_s29[14:0],dividend_s29[2]}-divisor_s29;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30  <={sub_old_s29,dividend_s29[2]};
        sub_s30      <={sub_old_s29,dividend_s29[2]}-divisor_s29;
      end
end


reg             dividend_s31;
reg     [15:0]  divisor_s31;
reg     [15:0]  sub_old_s31;
reg     [16:0]  sub_s31;
reg     [29:0]  quotient_s3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ividend_s31     <=dividend_s30[0];
    divisor_s31      <=divisor_s30;
    quotient_s31     <={quotient_s30,~sub_s30[16]};

    if(sub_s30[16]==0)
      begin
        sub_old_s31  <={sub_s30[14:0],dividend_s30[1]};
        sub_s31      <={1'b0,sub_s30[14:0],dividend_s30[1]}-divisor_s30;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31  <={sub_old_s30,dividend_s30[1]};
        sub_s31      <={sub_old_s30,dividend_s30[1]}-divisor_s30;
      end
end


reg     [15:0]  sub_old_s32;
reg     [16:0]  sub_s32;
reg     [30:0]  quotient_s32;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uotient_s32     <={quotient_s31,~sub_s31[16]};

    if(sub_s31[16]==0)
      begin
        sub_old_s32  <={sub_s31[14:0],dividend_s31};
        sub_s32      <={1'b0,sub_s31[14:0],dividend_s31}-divisor_s31;
      end
    else
      begin
        sub_old_s32  <={sub_old_s31,dividend_s31};
        sub_s32      <={sub_old_s31,dividend_s31}-divisor_s31;
      end
end

reg     [15:0]  sub_old_s33;
reg     [31:0]  quotient_s33;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uotient_s33     <={quotient_s32,~sub_s32[16]};
    if(sub_s32[16]==0)
      sub_old_s33  <=sub_s32[15:0];
    else
      sub_old_s33  <=sub_old_s32;
end

assign quotient=quotient_s33;
assign fractional=sub_old_s33;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一看

网友(2018-12-26):
不错,赞一个,良心之作,要是有testbench就更好了